这个电路实现一个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2-08-02):
这个电路实现一个什么作用呢?原理是什么呢

是吧4.7v转化成10v么?功率能做到多大啊?

网友A:
看到原理图的接法 是一个放大电路

网友B:
负反馈放大电路,输出功率和运放有关,应该小于0.3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C:
这个就是个负反馈电路。

网友D:
图有点乱,把图重新画一下就很明白了

楼主:
这个就是个负反馈电路。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但是输出功率如何看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大功率要看管子的datasheet

网友E:
是的,是负反馈放大电路!

网友D:
输出功率与你的负载电路有关

网友F:
输出跟你的运放的输出能力有关。想扩大功率,加一级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