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DRC检查时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在用altium 09画PCB时,开着online DRC   只要一移动一个元器件后这个元器件就变绿,虽然没有违反规则,  是软件在提示操作者移动过此器件么?,能不能取消这个设置? 每次我移动完后都要 T M 一下 很麻烦。。。。。求前辈们指点一下
图1是没动之前 图2是将元器件稍向上移

楼主:
解决了。。。改了下规则设置。。但悲催的是不知道到底是哪条规则。。。。。。。

网友A:
把这个勾去掉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时检测去掉不好吧。。。。。。。把坐下角的room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