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图像中间有数据断层?

楼主(2012-08-02):
请问一下,哪位哥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图像中间有数据断层,我是用USB转虚拟串口的与上位机传送

网友A(2012-09-01):
我的看法    1.信号不连续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或传输问题      2.电容问题   滤波电容选择过大   将此段信号滤除   信号被拉低    3.信号延时   可能信号传输不一致   到达该点  信号互相抵消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是信号传输不一致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