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电容封装,,磁珠封装,,,,,滤波电容,,同一容值用1206封装,,和0603封装的有区别吗?  磁珠同一阻值,用1206封装,和用0603封装的有区别吗???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同一容值用1206封装,,和0603封装   有可能是耐压不同  或者是两者一样  一般同一容值耐压越高 体积越大
电感就是看电流了……

楼主:
在耐压允许的情况下,,对电路性能有无影响?    电容,和磁珠的  滤波效果有无差别?

网友B:
耐压高的电容,损耗小;电流大的电感Q值高。对于电流大的磁珠有什么优势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参数一致,电流 耐压满足情况下,大封装和小封装,性能一致的
无非价格上 有点区别
另外,省个板子面积
3# lifenganhui

网友D:
主要是耐压,功率 差别,封装大,功率一般高

网友E:
对电容来说,参数相同,封装越小,做旁路电路效果越好

网友F:
楼上的,是因为减少了寄生电感吗?

网友G:
电容的体积越小,等效电感越小,对于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H:
怎么没人提到电容体积越小,等效串联电阻越大的呢。我认为看使用条件吧,如果要求不高,两者性能差不多

网友I:
电阻封装与功耗有关  功耗大  则选用封装大的  便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