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2C作从机 怎么让总线一直忙

楼主(2012-08-02):
当从机接收完毕主机数据后。。。从机处理数据 等处理完毕后 传送给主机。
从机处理数据这段时间内 我不想让主机来读处理结果。

我想到的方法是让I2C总线一直忙 等我处理结束后再释放总线。

请教 怎样在从机总编程让总线忙 。

网友A:
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办法:在从机处理数据这段时间内,I2C从机把I2C_SCL拉低。
当I2C总线上有多个从机时,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问题。

其实,在从机处理数据这段时间内 让主机来读数据也没关系的,因为从机没有ACK主机读数据会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就是怎样让scl线保持低电平;我用的是物理I2C 在控制寄存器中没看见控制SCL线的位

网友A:
可以设置为普通GPIO,然后输出低电平即可。

楼主:
4# IJK 我用的是物理I2C 怎么改变为普通I/O

网友A:
4# IJK 我用的是物理I2C 怎么改变为普通I/O
引用 楼主:

复位后,不对I2C进行初始化,就是作为普通I/O用了。
在对I2C进行初始化并使用后,对I2C模块进行复位,并切断I2C模块的时钟后,应该又可以作为普通I/O用。

网友B:
LZ好像是做楼宇对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