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2 不进中断

楼主(2012-08-02):
#include"stm32f10x.h"
/*************************/
u8 tim_flag_ok = 0; //进入中断标志位
/***************************/
void Delay(u32 x)  //延时函数
{
while(x--);
}
/***step1***时钟设置,启动TIM2***/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2~TIM7挂在 RCC_APB1上
}

/***step2*** 中断设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这是旧版本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TIM1没有TIM2_IRQn这个结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ep3***TIM2模块设置**/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装载值要累加的基数3600为0.001s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设置时间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选择计数器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标志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方法1标志位更新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1 ,ENABLE);//方法2中断溢出允许

  TIM_Cmd(TIM2,ENABLE);
}
/***step4***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1)!=RESET) //方法一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1); //清空标志位

tim_flag_ok = 1;
   }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SET) //方法二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tim_flag_ok = 1;
   }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if(tim_flag_ok==1)
  {

     tim_flag_ok=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6);
  Delay(0x3fffff);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
  }
  }

以上是我开始写的程序  但灯就是不亮 我怀疑是没进中断  把主程序改成如下

while(1)
{
  if(tim_flag_ok==1)
  {

     tim_flag_ok=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6);
  Delay(0x3fffff);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
  }
  }
即可  原因还是不明

网友A:
还没有找到原因?
最好借助调速器来帮助.对程序的开发会效率比较高些

网友B:
对照STM32的例程查一下中断相关的设置。
有没有进中断很好办,接上仿真器在void TIM2_IRQHandler(void)里设个断点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或者在Peripherals->Timers查看TIM2的计数器是否在计数,再看看GPIO的电平有没有按预定的切换。

网友C:
原因就是你之前的主程序main函数中没有死循环

网友D(2013-06-07):
5楼正确,main函数中没有while死循环,执行一次if判断语句就结束,跳出main函数了,当然不会等到中断触发点亮led等了。
加上死循环后,程序会一直等待判断tim_flag_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