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经滤波和比较器整形

楼主:
正弦波经过截止频率大概为10kHz的低通滤波后,再经比较器整形,波形怎么这么差?
什么原因,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图9是原理图;
图10是滤波结果;
图11是比较器整形结果;

楼主(2012-08-02):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为什么比较器单独仿真就可以较好的实现整形;但是在整形之前加上滤波,输出就很不理想了呢?

网友A:
看波形像是振荡了,但是反馈环节是纯电阻的,也没有额外的相角引入。

楼主:
看波形像是振荡了,但是反馈环节是纯电阻的,也没有额外的相角引入。
引用 网友A:

又没遇见过这种情形?再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