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无法输出4ma

楼主(2012-08-0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输出时为4-20ma,选用的是xtr115作为电流环转换芯片,前端使用单片机控制DA输出电压。现在DA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范围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接到XTR115后输出电流应该4-20ma,但是现在输出的却是6-20ma,搞了好久但是没找出问题在哪。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谢谢!附件里面是我所用的电路。

楼主:
现在能想到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可惜还是无法输出4MA,郁闷啊。。。。
哪位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L
给点建议也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XTR115为2线制输出,如果你整体电路静态消耗就大于了4mA,当然就不会输出到4mA了,检查你电路里的芯片静态功耗,替换为微功耗芯片。而且lz提供的电路图不完整,无法分析VCC给什么IC供电。希望可以解决lz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记得回复。

网友A:
4楼正解:
1. 不应该使用24V电流环直接给 基准源MAX6175 供电。而6175的输出还直接给DAC进行了供电,肯定会导致电流环系统的功耗过高。建议 单独使用另一路24V 和GND 环路给你的MAX6175供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的XTR115为2线制输出,如果你整体电路静态消耗就大于了4mA,当然就不会输出到4mA了,检查你电路里的芯片静态功耗,替换为微功耗芯片。而且lz提供的电路图不完整,无法分析VCC给什么IC供电。希望可以 ...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给帮助,原因就是你说的电路静态电流太高,想办法降低电路静态电流现在情况好很多,谢谢

网友C:
LZ  这个电路有几个电源供电?  XTR115不能供地,用一路电源能解决不

网友D(2012-10-20):
您好 您这样给XTR115供电 XTR115的8、1脚还会输出5V、2.5V电压吗

网友D:
我是安照DATASHEET上做的 开始输出是4-20MA 过了2个月再用时 输出就不对了 我郁闷至极,请您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E(2012-12-20):
此贴很有帮助 先收藏了:victory:

网友F(2013-08-16):
你好 ,请问你这方案后来还成功了。

网友G(2014-06-23):
请问3脚 IRET 是不是直接的地?

网友G:
你好 请问下 你用的XTR115 设计输出4ma-20ma 的电路中  3脚是直接 连接的地吗?  我有STM32的DA口直接做电压信号输入可以吗?  谢谢

网友H(2018-05-14):
我点电流4到16毫安都是准确的,但是高于16毫安就有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