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F系列的PLL问题

楼主(2012-08-02):
我打算使用PIC18LF46K80,该器件有个PLL功能,
  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为了降低功耗,PLL功能可以用软件随时使能和禁止吗
????? 向广大同行请教。谢谢。

网友A:
你如果要使能且倍频时钟的话,就不能随便关掉了,你可以参考时钟切换降低功耗。在内部时钟和外部晶振之间切换,但是最好别关掉PLL,免得唤醒时切换时钟的连续性出问题!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有讲到
There is also an option for running the 4xPLL on any of
the clock sources in the input frequency range of 4 to
16 MHz.
The PLL is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LLCFG bit
(CONFIG1H<4>) or the PLLEN bit (OSCTUNE<6>).
For the EC and HS modes, the PLLEN (software) or
PLLCFG (CONFIG1H<4>) bit can be used to enable
the PLL.
For the INTIOx modes (HF-INTOSC):
• Only the PLLEN can enable the PLL (PLLCFG is
ignored).
• When the oscillator is configured for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FOSC<3:0> = 100x), the PLL can be
enabled only when the HF-INTOSC frequency is
4, 8 or 16 MHz.

网友B:
PLL从启用到稳定输出有约2ms的延时的,随意切换有可能影响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