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按键状态指示

楼主(2012-08-02):
我用3.3V单片机做5*5键盘扫描,再用25个LED指示灯显示每个按键信息,按键都是不能自锁的,按下一次、灯亮,再按下则灯灭,现在单片机IO口不够用,有没有其他办法将灯的状态锁存住?

网友A:
用74HC595 外扩IO 把图中的数码管换LED 你试试

楼主:
你好!74HC595好像是5v的啊,我的MCU为3.3V的,行吗?加个QQ:231873738

楼主:
另外个问题,目前我的按键距离单片机很远,而且按键也是分离的,3个一组,共9组按键。需要用数据连线连接,如果灯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则输出的连接线太多了,所以我打算灯就直接按键,通过一个数字电路控制;

网友A:
595 输入电压2-6V 3.3V 使用没有问题的 自己下个规格书看看

网友A:
5x5矩阵键盘,你要分9组,确实线够多的
还不如扩展IO 独立式按键 指示灯。
仅供参考

楼主:
我也是那样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