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访问扩展SRAM速度问题

楼主(2012-08-02):
hi,各位好,
用OK6410核心板扩展一片CY7C027V-20AXC,32×16bit的双口SRAM,使用CSn4,地址空间分配:0x3000_0000~0x3000_7fff,主频533Mhz,SRAM配置寄存器SROM_BW和SROM_BC4都置好了,用示波器测试:
CSn4宽度:30ns
OEn宽度:15ns,
但连续读的CSn4周期长达440ns,完成一次从SRAM到SDRAM的数据搬移还不到3MHz
代码如下:
  i = 1024;
  while (i--)
  {
   ReadBuf = *((unsigned short*)(0x30000000));
  }

ReadBuf位于SDRAM空间,0x50210000
哪位知道,能提高数据搬移速度的方法,请告知一声。或者说用ARM,从SRAM搬移数据到SDRAM就只能做到这个速度?

楼主:
用汇编写,就快多了。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A:
数据搬移最好使用DMA的方式,释放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