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问题

楼主(2012-08-02):
(图片)

楼主:
有点糊涂,图中这个三极管的Ic应该怎么算?假设VCE(sat)=0.4V
是Ic=(5-0.4)/10k呢?还是Ic=(5-0.4)/10k+R34的电流的和呢?

网友A:
应该是Ic=(5-0.4)/10k+R34的电流的和吧。

网友A:
利用电流定律。

楼主:
基尔霍夫定律我还是知道的呵呵
关键是本来Ic电流定义应该是一个三极管本身在外加电压下两种载流子之和。
要是去掉后面那部分电路的话,那肯定是Ic=(5-0.4)/10k,毫无悬念。
可是加上后面的电路后,后面电流注入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还算Ic的一部分吗?毕竟它不是本身三极管的能量。

网友B:
看楼主MM有点纠结了,其实很简单,就是Ic=(5-0.4)/10k+R34,“可是加上后面的电路后,后面电流注入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还算Ic的一部分吗?毕竟它不是本身三极管的能量。”能量来自于电源,不是来自三极管的,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三极管的IC是由内部载流子决定的,而要持续保持这个电流需要外部的供给,原来是一家供,后面是两家供,只要和一定就好!

楼主:
呵呵。。。其实我已经想开了呵呵。。谢谢YHF311,不过有时候用其三极管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才纠结的

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在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的时候,是本身的载流子漂移起作用。但是当进入放大状态的时候,本身载流子已经饱和,所以就开始由外面的能量开始供给的.所以Ic=(5-0.4)/10k+R34。可以理解。

但是这样一接,我判断三极管处于什么工作状态有时候就糊涂了。好多种方法判断可是没有一个屡试不爽的。

网友B:
其实饱和和放大与三极管内部的载流子浓度无关,不同的管子,在放大状态下的放大倍数不同,才与载流子浓度有关。从能量理解的角度,三极管只是传递作用,不管在饱和还是放大,都不会自己供给!

楼主:
估计是我表达有误。
其实如果没有外加电源,三极管肯定不会自己供给呵呵。
我的意思是在外加电源下,三极管首先消耗的自己自身的能量。

楼主:
“其实饱和和放大与三极管内部的载流子浓度无关”这个话我不敢认同,那所谓三极管的饱和是怎么理解的?
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里关于三极管载流子的描述可以看下呀。我也是根据那上面说法理解的。是书错了,还说我理解错了。

网友C:
LZ大脑短路了,明明不懂基尔霍夫定律,还说懂。

网友B:
对于三极管的放大和饱和,一般可以这样理解,发射极是闸门,而VB(IB)是控制闸门大小的开关,处于放大状态时来的人不够堵门,所以来多少,过多少,处于饱和状态时因为来的人太多了,这时候过的人只能根据闸门大小了。三极管是闸门,载流子是人,人跟闸门有啥关系呢?要保持载流子的流动,必须要走入多少人,走出多少人,现在只是出门的地方多了一条路而已!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有点关系,毕竟是漂移提供的载流子,另外就是结面积大小。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在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的时候,是本身的载流子漂移起作用。但是当进入放大状态的时候,本身载流子已经饱和,所以就开始由外面的能量开始供给的.所以Ic=(5-0.4)/10k+R34。可以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1)IB=0时,三极管截止,IC=0;
(2)IB>0,R34阻值较大(如像R33一样为10K),此时IB稍大三极管就进入饱和状态,VCE应该比0.4V还小,约为0.1V,Ic=(5-0.1)/10k+R34
(3)IB>0,R34阻值较小(几十欧),IB在较大范围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此时IC完全受IB控制,你假设的VCE=0.4V就是这种情况,IC=β*IB,当然IC也等于(5-0.4)/10k+R34

网友F:
LZ这么纠结的原因在于,一会宏观一会微观,把自己搞晕菜了;
饱和还是放大,还是根据Ic和βIb的关系来判断吧;

网友G:
唉,看来女士 确实不适合研发

网友H:
结论正确的的

网友I:
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哦

网友J:
lz的思维方式,俺不能理解

楼主:
非常感谢yhf311和 wanggang4383的详细解答。
-----------------------------------------------------------
17楼那就不叫嫌疑了,就是!我不想再看到你,立刻消失!

网友K:
mark   俺对三极管的使用也是晕晕乎乎的,有时间消化下

网友L: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D:
嘿嘿,楼主暴脾气,那个17楼也就是开玩笑的吧(只是说得过了)
其实在Ib不变的情况下,Ic的大小只和Vce有关系,这个可以看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所以,这里不必太把旁边的电流当回事,我的想法是将其当做一个分压。你要是想往里流就想上拉,想往外流就下拉。这样考虑起来思路会比较清晰。

楼主:
呵呵。。24楼,我也只是使用一下冷幽默罢了。
你的话,我不完全赞同呵呵。。我等着有人能反驳你的。呵呵。。。
我再也不敢说我懂xx了,不然估计又会有人说我脑子短路了。

网友M:
你既然要算电流嘛,还框这么小一个图,前面也不清楚,后面也不清楚,难道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是流入等于输出吗?你把后面电路搞没了,别人怎么给你算?然后你又把前面的电路画少了,谁知道这个管子到底是放大截止还是饱和?我们假设他是在放大区,假设后面你的管是PNP,隐约有些看见。那么电流应该是  (VCC-VCE)/R33+(VCC-0.7-VCE)/R34 。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个人意见。

楼主:
26楼你比我还着急。IC电流我们在上面已经确定了。而且我没有要求大家帮我算到最精确呵呵。。
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饱和还是放大,还是根据Ic和βIb的关系来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