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做一个自动准同期装置,两路模拟信号输入,各整形为方波后进行异或。得到一输出信号。如图所示。现在要在相位差为0之前某个时间T发出合闸信号,请问如何预测这个相位差为0的时刻?

网友A:
这两个波形的相位差始终是这样的??

网友B:
是电网并网问题吧,检测高电平脉冲宽度为最小的那个时刻就是并网时刻

网友C:
如果有规律,可以当脉宽小于多少时就合闸
应该先锁相,锁相完成后,在电压过零点前几个ms合闸比较合理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好了。可以通过理论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