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单片机的加密位存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2-08-02):
SH79F085 单片机的加密位存放在什么地方 ?是FLASH 如果存放在FLASH怎么样避免和程序地址冲突呢?加密位存放在FLASH的什么地址?

网友A:
嘿嘿,存在一个保密的地方,不会和程序地址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保密啊!真的不会冲突?那为什么我选择不同的扇区加密会有问题?

网友A:
你那个问题应该不是加密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