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5310单片机选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最近在做一小项目,利尔达的工程师给推荐了一款利尔达的5310单片机,样片也到我手了,找提供的原理图搭接了个最小系统,改写了个关于串口的小程序(实际上是直接将TI提供的历程中的UART程序移过来的),这几天在调试的时候怎么都调不出来的,检查了相关寄存器的配置,OK!将与PC相连的数据线接口反复的换来换去并检查物理连接,均OK!可就是在仿真的时候,一直进不了中断。
    今天实在没办法了就检查UART口线的设置,一看例程中的是P3.3 P3.4组成的UART0,而原理图中却是P4.4 P4.5组成的UART1,且这是48管脚的封装,怎样查都查不到UART0的管脚定义。无奈,就查英文的资料。一看傻眼了,该5310的单片机的封装有48管脚形式的,更有64管脚的,而例程是为64管脚的服务的,且也如利尔达介绍说的双串口的,可48管脚的仅有一串口,但不是uart0,重新改写代码,就OK啦。惯性思维啊。。。

网友A:
一定要熟读手册 才少就弯路

网友B:
TI的东西真是,有点不习惯,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名字,就是封装不同,就有不同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