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02):
用的WIN7,在win7下删除了一个分区,在安装Ubuntu10.10时,进入安装界面,选择分区时找不到那个已经删除的分区,都显示NTFS系统的,怎么回事?

网友A:
删除了一个分区,不会多出个分区,而是多出一块未使用空间:P

楼主:
2# xwj 我电脑上的所有分区现在都是简单卷(动态卷)网上查了一下原因好像是win7下的动态卷没有主从分区之分,好像都是主分区,导致ubuntu分辨不出来,估计的重装系统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