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大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8-02):
(无正文)

网友A:
NTC元件?是不是串在交流回路上使用?

楼主:
这个元件是什么参数,这是一块电源板上面的,从220v变到12v的电源板,输出12v电压

网友B:
帮找了篇**,自己研究下,然后看你自己的图 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器件了
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3.htm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我是新手

网友C:
长这个样子的还可能是浪涌限流器,用在交流电入口。不过国内少见。

网友C:
如果标识TH***,则这种可能性很大。呵呵,我就标THR***。

网友D:
相机不错啊,挺清晰

网友E:
哥,你的热敏爆了

网友F:
这个东东我用的很多 压敏电阻 你的那个是直径8 电压210v的

网友G:
Negative  Temprature Coefficient (NTC)

网友H:
爆成这样,小心桥堆击穿了(或场管或其它)!

楼主:
这个元件是一个日本产机器上的,暴掉了。求国内可以替代的元件。到底是压敏还是热敏啊,另外8d211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下面的CT。那个像s一样的标示是品牌的标志吗?

网友I:
串在主电路里面的是热敏,并在负载两侧的是压敏.

网友J:
串在主电路里面的是热敏,并在负载两侧的是压敏.
引用 网友I: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