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建了个 STM32的工程,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最近一直有个问题让我非常郁闷,事情是这样的:    我自己建了个工程,然后编译通过了,但是右键Go to definition 没反应,跳转不到指定函数!
    我也看了论坛上的很多信息,配置之类的,后来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你刚打开工程的时候,go to 是可以的,但是等我编译都通过之后,go to 就不行了,好奇怪!!!
    IAR for arm 版本我试过 6.10 和 6.21 的都不行!所以在这里 求助论坛!
     工程见附件,我的配置如下:
    1.芯片选择了 STM32 F10xxE
    2.在 option-->c/c++compiler-->preprocessor 里面,引用如下

$PROJ_DIR$\..\
$PROJ_DIR$\..\User\inc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PROJ_DIR$\..\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3.在 Tools->options->projiect 将其中的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已选中(这个主要是 右键go to 显示灰色,勾上就不显示灰色了)

STM32 GPIO.rar

楼主:
自己顶下 不要沉啊,感兴趣的 可以下载工程文件 试试啊

楼主:
自己的工程 里面的文件 我都整理过的 是不是整理的太深呢?IAR识别不了 导致go to 找不到?
还请 论坛里的大侠 知道下,万分感谢啊

楼主:
是不是 哪里还需要配置呢?

楼主:
哥们 MDK好用不? 感觉IAR简洁啊 不过 兼容性 好像不是很强啊
用MDK的帮顶
引用 网友A:

网友B:
正常现象。
IAR EWARM 现在 右键Go to definition 经常没反应,有时候某些函数有反应、有的则没反应。

楼主:
但是 IAR 安装目录下的 历程,都是有反应的??
正常现象。
IAR EWARM 现在 右键Go to definition 经常没反应,有时候某些函数有反应、有的则没反应。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 我工程里面的.h文件 嵌套了2层,有关系吗?
正常现象。
IAR EWARM 现在 右键Go to definition 经常没反应,有时候某些函数有反应、有的则没反应。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朋友 你能试试看吗?就花5分钟时间  谢谢啊
正常现象。
IAR EWARM 现在 右键Go to definition 经常没反应,有时候某些函数有反应、有的则没反应。
引用 网友B:

网友C:
正常现象,找不到你就find in files

楼主:
IAR 安装文件目录下 的例程是可以的?不知道为啥?
13# **kfu

楼主:
发现个 问题,比如在 /*-------GPIO_LED配置:管脚 PF6,PF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 ENABLE);
go to的话 是可以的,但是 我自己写的函数
/* Configure the GPIOs */
    GPIO_config();
go to 的话 就是不行!
(上面的函数 在我上传的工程里)

楼主:
上面的现象 这是为啥啊?

楼主:
自己定义的函数  跳不进去!
宏定义的函数 是可以的!
这到底是 为啥啊!:Q

楼主:
MLGBD
430自己这么定义的都可以!
ARM 的就不行!

网友D:
有个 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的设置,一定要勾选。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吧:在 Tools->options->projiect 将其中的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已选中

上面的已经 勾了!
19# mcuisp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吧:在 Tools->options->projiect 将其中的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已选中

上面的已经 勾了!
19# mcuisp
引用 楼主:

不光是这里,还有Project->Options->C/C++ Compli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如果要调试汇编,还有:Project->Options->Assembler->Output->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网友D:
刚试了一下,不勾选我说的也可以浏览的,只是打开工程后,要等待一会(1分钟),IAR可能要一段时间做语法分析。
楼主的工程我试了可以浏览的。
就GPIO_config函数不行,确实奇怪。

网友D:
经试验,楼主的工程,确实编译成功以后,GPIO_config的go to就不行了。
应该是个bug。
解决方法:在GPIO_config的函数体前面再随便定义个函数,比如:

void t(void)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这样GPIO_config的go to就可以了。

但是函数t的go to是不行的,呵呵。

网友D:
进一步试验,发现每个C文件的第一个函数, go to都会有问题。
比如stm32f10x_gpio.c,第一个函数是 GPIO_DeInit,go to不行,后面的GPIO_Init都可以了。
在C文件最前面定义一个没用的函数:
static void nousedfunc(void)
{
}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呃 谢谢了 很感谢mcuisp!那只能先这样了
不过 我在MSP430调试的时候,也是这么来的。也是用的IAR,都是可以的,就arm的不行!
我试过 IAR的6.10 、6.21、6.30 都出现 不能go to 的问题,却是奇怪!
6.40 的 还没试过,今天试下。
24# mcuisp

楼主:
确实如此啊 多谢mcuisp!:)
24# mcuisp

楼主:
请教下 mcuisp,你自己建的工程 有这问题吗?
24# mcuisp

楼主:
有个好消息 6.4的 IAR,直接可以 go to到指定函数了!
不需要 在C文件最前面定义一个没用的函数!
看来 6.1 ,6.2,6.3 都有之前的问题。。。

网友E:
我用的IAR for arm 5.5 的都可以goto啊

网友E:
在你这个工程上是的

网友E:
不过不知道是我的版本问题还是什么的,你的工程里面没有加头文件地址啊,编译不过。

网友F:
我用keil MKD感觉这些功能非常方便,IAR还没试过,帮你顶一个,答复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就pass算了,呵呵。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有时不能goto的,不过打开iar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了,没查出啥原因

楼主:
嗯 不是大问题 其实可以用 source insight,或find file 替代
但是有这 问题 总觉得不爽 呵呵
36# mcuisp

楼主:
在 option-->c/c++compiler-->preprocessor 里面,引用如下

$PROJ_DIR$\..\
$PROJ_DIR$\..\User\inc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PROJ_DIR$\..\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上面的 加了没?
33# MakeBetter

网友H:
没有IAR的demo么?
我现在都用的MDK的demo。

网友I:
楼上,DEMO最好还是用ST原厂的DEMO

网友J:
差别很大的,咋就可以比对,拿来说理呢?:P

网友C:
正常现象,应该是IAR的bug吧。IAR已经很不错了,我用sonix的c编译器才是郁闷,经常点过编译按钮编译完还得自己点下停止按钮。

网友K:
我自己的新建了一个工程 加上UCOS 和库结果 时钟初始化就跑不过去了
申明的是 UCOS和库在另一个工程是可以用的。只是重新建一个新工程,添加到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