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
输入信号为差分信号:个人认为R101,R102,C101,C102为共模滤波;R103,R104,C103为一级差模滤波;R105,R106,C104为二级差模滤波,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
现疑问,共模滤波系数,差模滤波系数

楼主(2012-08-07):
R101,R102仅仅是接地电阻抗干扰?

网友A:
像是对称式滤波电路

网友B:
你的分析是对的,共模滤波系数=滤波器输入端的共模干扰/滤波器输出端的共模干扰,同理得差模系数;输入端应该不是220v

网友C:
共模滤波系数=滤波器输入端的共模干扰功率/滤波器输出端的共模干扰功率;
差模滤波系数=滤波器输入端的差模干扰功率/滤波器输出端的差模干扰功率;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这个电路是物探经典滤波电路,为了搞明白这个滤波器的低通截止频率为多少,我在滤波器前端(R101上端和R102下端)加载幅度:2VPP;频率:10HZ--30KHZ的正弦波信号,通过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幅度,当输入信号频率为14Khz时,输出信号幅度将为2VPP/1.414时,我就认为低通截止频率为14KHZ?这样对吗?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滤波器前端的实际输入信号为MEMS检波器输出信号(非周期波)我想请问高手,这个截止频率如何计算?我的实验方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