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能使用复用方式外接并行铁电吗?

楼主(2012-08-02):
使用STM32F103VET6可以使用FSMC的复用模式下接并行铁电吗?看见手册里寄存器里面关于复用位只对NOR有效,所以不确定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对NOR有效,一般对SRAM、ROM也有效。
LZ可以重点看看/WE 写信号在 STM32F103VE芯片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有。

楼主:
那个是有,因为地址复用,需要关心的是地址锁存信号。我不太清楚STM32的FSMC控制器对NOR和SRAM操作有什么区别,所以不确定,还是直接换成STM32F103ZET6呢?

网友A:
那个是有,因为地址复用,需要关心的是地址锁存信号。我不太清楚STM32的FSMC控制器对NOR和SRAM操作有什么区别,所以不确定,还是直接换成STM32F103ZET6呢? ...
引用 楼主:

地址锁存信号肯定有,但它是低电平有效的NADV(不是高电平有效的ALE)。

可以参考一些STM32 FSMC使用复用方式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最终还是决定用STM32F103ZET6 不然还得加两片锁存器,划不来了,呵呵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