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MOC3042,用这个光耦来做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2-08-02):
(无正文)

网友A:
用过的人多,你想问什么?

网友B:
过零检测电路实质就是一个比较器,运放+正设置接地,运放负端输入待检测信号,如果输入信号的瞬时值大于零,那么运放输出一数值,如果输入信号的瞬时值小于零,则运放输出另外一数值。这样运放的输出就是一个于输入信号过零点时刻同步的方波,实现了过零检测,也实现了同步。
      MOC3042是光耦合光线激活双边开关零电压隧道双向晶闸管,其构成过零检测电路很简单的啊,将输入信号接在1、2脚,输出接6脚并接上上拉电阻,4脚接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