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中 如何知道 每个节点是放哪是干嘛的?

楼主(2012-08-02):
(无正文)

网友A:
采集器,中继器,中断啊,采集器一样,中继器一样,终端一样

网友B:
每个终端的程序还要不一样?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必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用于识别自己的特别位置.
可以是每个终端的程序不一样, 也可以采用拨码开关, 跳线等形式, 挂个 EEPROM 这类通过远程编程. 这些技术都很常用.

网友C:
给终端设地址。然后在协调器上设置地址的配置文件。

网友D(2013-04-05):
用地址码解决

网友E(2013-08-04):
你要绑定clusterID,还要和物理地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