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换向电路。

楼主(2012-08-02):
如上图所示,RL为一个1.5K左右的可变电阻,上面是一个恒流电源,电压大概在5-11V之间。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向左(1.6MA)的电流,比向右(0.8MA)的电流,大了差不多一倍。
怀疑过是三极管的参数差异,测了3板板子,参数都几乎一样。
原来搭万能板验证过是可以的,现在指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楼主:
:'( 都下班了吗?同志们。帮帮忙吧,老婆说了做不好不给晚饭吃,好饿。:lol

网友A:
这当然,右边电流大约为 (Vbe6-Vbe4)/100, 而左边约为(VportA-Ib*10-Vbe3)/100

楼主:
感谢nelsonz888!结贴!

网友B:
一眼看上去,不是左右对称的,右边少了一个电阻,这个问题太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