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XXX0 WOR模式,高手们一定来看看!

楼主(2012-08-02):
最近阅读关于WOR的文档AN047,小弟有个疑问。
    我想以下这个图高手肯定看过,AN047里面的

    我想问的是,当cc1101处于IDLE模式的时候,执行SWOR命令,是否在执行WOR命令后的第一个WOR周期中是无法进入RX状态的,在此之后的第2,3,4,5....个WOR周期才有RX状态?
    现在弄wor时遇到一个问题:设备处于WOR模式,持续T_WOR=1.8s时间发送唤醒信号来唤醒设备,按照T_WOR=1.8s和一个唤醒帧的发送时间,在理论上唤醒的成功率能够无限接近100%,但是在实际测试中,我每隔4s或者5s秒唤醒一次设备,发现实际的唤醒成功率最好的也就是99%多一点,差的时候可以掉到95%,而且我发现,间隔时间不一样,唤醒成功率也不一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EVENT0发生时间点产生漂移或者是从IDLE进入WOR模式后第一个WOR无法进入RX状态而导致唤醒成功率的下降。
前辈们来给我指点迷津吧!特别是做过远程无线抄表项目的前辈们!

楼主:
一天了,路过的那么多。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即使是不WOR,你能保证没包数据都发送成功吗?

网友B:
1. 第一个WOR周期就可以进入RX。
2. 唤醒成功率由发送唤醒命令的持续时间和WOR周期长度,当然WOR周期越短成功率越高。
3. WOR模式下接收数据包不同于主动模式下接收数据包,WOR可否成功接收数据包,CS阈值非常关键。
4. 一般情况下不是每个WOR周期都可以成功接收到了数据包,使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2:我觉得还要考虑WOR的RX占空比和一帧数据的发送时间。你觉得发送时间覆盖2个或更多的WOR周期,同时尽量减少WOR周期,是否对提高成功率有较大帮助?
3:你说CS阀值非常关键,那应该就是采用RSSI值来自动终止RX模式来降低功耗,因为TI给的数据较少,我使用433M和2.4K的速率,没有一个官方给的测试参数,自己也不大好把握这个阀值,所以我都是使用默认的设置
4:为什么“不是每个WOR周期都可以成功接收到了数据包”,是否能从硬件工作原理方面来分析下。

网友B:
to 5楼:
1. 同意方法2中,发送器的发送时间覆盖2个或更多的WOR周期可提高成功率。
2. 官方确实没有给出433MHZ不同速率下的RSSI值,我在应用中使用遍历的方法得到适合我们PCB板的最佳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在发送数据之前应该要检测信道是否占用吧?你们是通过CS来判定的吗?
我是直接读取RSSI值的

网友B:
我们没有采用C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