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作为从SPI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08-02):
spi, pi, FPC, pc
作为SPI主设备时,波特率=FPCLK/2/4/8/16,必须为FPCLK/(2的n次方倍)。

如果作为SPI从设备,那么波特率是不是也跟FPCLK有关系?

楼主:
还是可以达到最大限制速度?比如F4的37.5M?

网友A:
从设备应该是跟随主设备的,从设备在最大速率下的任何速率都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