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EXTOBIN问题

楼主:
有的HEX文件转为BIN后,会小很多,有的HEX文件转为BIN后会大很多,如附件1,里面的HEX是用KEIL 编译出来的,转为BIN后小了近3倍并且能用,而附件2里面的HEX是PICC编译出来的,转为BIN时原来1K的变成了17K,并且用不了。在网上查了很久的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哪位大侠能给我解惑?

网友A(2012-08-02):
1、hex文件是基于可打印字符的
2、hex文件是稀疏数据格式的

网友B:
用MCUTool试试...
里面有个功能HEX TO bin

网友C:
很正常。
       一般情况下 HEX>BIN,  但是如果程序中如果使用了ORG或程序段绝对地址定位,以至于程序空间有大量空白区则不排除HEX<BIN

网友D(2016-08-12):
谢谢 你的hexbin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