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在不用ISE软件的条件下,如何使用IMPACT软件烧写Prom

楼主(2012-08-02):
本人用的是EXCD-1的板子,下面讲一下是如何实现在不用ISE软件的条件下,如何使用IMPACT软件烧写Prom的,自己的做法,写的很繁琐,耐心看完吧,欢迎拍砖。(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1、打开IMPACT软件

楼主:
2、按下面选项设置,点击OK。

楼主:
3、按下面选项设置,选择自动边界扫描(注意此时板子一定要正确与PC机连接),点击finish。

楼主:
4、出现如下界面后,因为此时还没有生成.mcs文件,所以选择cancel。

楼主:
5、选择download.bit——》open,初始化fpga。如下图

楼主:
6、点击OK

楼主:
7、出现如下图

楼主:
、双击左侧Prom File Formatter

楼主:
9、如图设置(最下面两行选择生成mcs文件的名称和路径)

楼主:
10、默认设置,next

楼主:
11、设置如图,next

楼主:
12、如图,finish

楼主:
13、如图,点击OK

楼主:
14、如图,选择dowmload.bit——》打开。

楼主:
15、如图,选择NO,不再添加器件

楼主:
16、如图,点击OK

楼主:
17、如图,双击左侧ganerate file,生成Prom的下载文件(mcs文件)

楼主:
18、mcs文件成功生成

楼主:
19、关闭软件,重复1、2、3步操作,出现下图,选择mcs文件,open,初始化prom

楼主:
20、选择dowmload.bit文件——》open,初始化fpga

楼主:
21、点击OK

楼主:
22、右键prom(first device)——》program开始烧写Prom

楼主:
23、烧写成功

楼主:
24、点击OK

楼主:
25、右键prom(second device)——》program开始下载fpga程序。

楼主:
26、OK了,大功告成。

网友A:
:)直接用IMPAC烧写pof文件bit文件的飘过

网友B:
对lz桌面的裸背比较感兴趣: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