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神马原因啊?

楼主(2012-08-02):
我这个是三角波发生电路希望得到150khz峰峰值为2v的波形,但是用具体器件不能出来,但用虚拟器件就可以出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楼主:
这是神马原因啊?

网友A:
:)不会这个玩意,帮忙顶下。

网友B:
这个是IN  公司的仿真软件 multisim

我通常叫他“马儿踢死你”
也有人称做“mimi”

3# GoldSunMonkey

网友B:
虚拟的和真实的永远存在差异,LZ最好检查下个器件参数是否与实际参数吻合

网友A:
虚拟的和真实的永远存在差异,LZ最好检查下个器件参数是否与实际参数吻合
引用 网友B:
兄弟。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