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DC 电压建立过慢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有木有人遇到过,那个,stm32 自带 ADC 电压建立过慢的问题?测试电路:250r +6800u RC 充电电路 -> LM324 跟随器 -> stm32。串口不间断把 AD 值发上来。本来应该是指数函数的结果变成直线了…… 放电没问题,电压下降是以指数形式下降的……

网友A:
多半不是STM32 ADC的问题。
建议LZ用示波器同时看 LM324 跟随器 前、后的波形,我觉得LM324 跟随器出问题的可能性说不定还大点。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帮你把帖子顶起来

楼主:
嗯,应该不是 ADC 的问题。后来换了几个电容试,打到 40V/s 的速度基本还是差不多的。实验室条件有限,只能估计下…… 得从别的地方找原因了……

感谢 I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