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中电源的滤波电容如何确定

楼主(2012-08-02):
一直搞不明白什么叫从电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求解,谢

网友A:
耦合电容一般和其接的等效负载电阻组成高通,由f=1/(2πrc)得到值就是需要的最小电容值。

楼主:
开始说错了,不是耦合电容,我就想知道电源旁的滤波电容的值如何确定,就是接在电源边的那两个电容的值如何确定,我们老师说是一般情况下取10uF,0.1uF,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来的,求解啊

网友B:
所谓10u加上0.1u是想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这跟他们的频率特性有关。你可以看看晶体管设计这本书,里面有相关的解释。至于你说的最小值,那是理论计算出来的,实际电容的频率特性并不是像公式描述的一样。

网友C:
电容都是有自己的等效串连电阻,所以不同的电容都是自己的频率特性的

网友D:
简单说吧,就是滤波电容的容抗应小于电源内阻的5~1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太懂诶,请问是防止电路干扰电源还是电源波动干扰电路啊,也就是滤的波是电源的高频噪声还是电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