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一个简单的OCL电路出了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8-02):
如图,这个功放电路是我实际制作的。在7V有效值信号的输入下,出了2个问题。
1.Q1、Q2非常烫
2.输出电阻上的电压有效值Vrms=3.0V,远远低于输入的信号
当我把功放级的偏置电压加到20V时,Vrms=3.5V,改观不大,而且Q1、Q2非常热。
我希望能提高电压输出有效值,并且将Q1、Q2温度降下去,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MOSFET的输入特性是平方律,电压跟随会有幅度失真。需要加负反馈改善。最好是大环路,如果不允许,那么可在两个管子的漏极串几欧的电阻

楼主:
蚂蚁兄,在漏极加电阻应该是能降低Q1、Q2温度,但是输出肯定是又会小一点,分压了。另外在输出接个大反馈,我觉得效果不大,因为本身10V的输入已经是放大器的极限(再大就消顶失真)了。我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B:
该功放是甲乙类,静态电流不要太大,管子应加足够的散热片

网友C:
LZ还是换NPN/PNP三极管好了。
MOS管这么用,太不合适了。

楼主:
该功放是甲乙类,静态电流不要太大,管子应加足够的散热片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要是不大的话,幅度失真会更加严重啊。我在想在漏极加上一个小电阻可能会降低温度

楼主:
LZ还是换NPN/PNP三极管好了。
MOS管这么用,太不合适了。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MOS管这么用不太合适呢,电压控制电流,我觉得很好啊,而且不用调静态工作点

网友D:
学习了  希望有高手能够详细讲解

网友B:
甲乙类功放是为了克服乙类功放的交越失真而改进的,主要是由于导通阈值的原因,实际应用中只加一个很小的工作点使管子在没有信号时处于微导通状态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输入信号太大自然就失真了,静态电流越大失真越严重。

楼主:
问题明晰了,感谢各位,没有大量的分,但是有这颗心

网友E:
从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个人想法哦。
我觉得甲乙类是针对BJT而设计的拓扑结构,若使用MOSFET进行功率输出,应该使用丁类的放大器结构。毕竟MOSFET都是作为H桥驱动那种数字驱动器来应用的~~

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