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可以自动切换升降压吗?

楼主(2012-08-02):
(无正文)

网友A:
你连输入都不说的话,我会给你一个USB线的(5V/5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DC24V,12V,5V

网友B:
电流多少也不讲
干嘛非要34063?
一堆的器件可以做啊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无所谓,只是一个微动开关传来的电机到位信号而已,主要的麻烦就是电压规格跨度大,DC24V 12V 5V都得有,所以我想找个宽输入电压的降压方法,让这个信号能进入单片机。
你有更简单的方法的话麻烦告知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D:
那就找个低压差的LDO就行了,没必要用DC-DC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16-18页

mc34063-AN920-D page16-18.PDF

网友F:
LZ:只需要一粒4.7K~10K电阻加一粒 1/2W 5.1V的稳压二极管就完全满足要求了,加34063就太......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这么简单的方法,我咋没想到啊,晕死了。感谢感谢。

那如果有个220v交流电要输入的话,也可以先整流,然后加个大电阻,恩。。。大概在100K左右,也可以直接接入单片机吧?

网友G:
低压差LDO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