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的悖论

楼主(2012-08-03):
因洗衣机漏电,致电生产商,要求上门维修。下面是通话过程:
生:你接地了吗?
我:没。
生:没接地肯定不行的。如果接地之后还漏电,我们才来维修。
我:可是如果接地了,还怎么能暴露漏电现象呢?
后面是双方争论,略。

请问:谁对谁错?

网友A:
洗衣机是大家电,工作环境潮湿,长期使用后会有一定漏电流,要做到“绝对”不漏电是不可能的。
国家标准是3.5mA,这个电流一般是安全是,但已有刺疼感,很不爽。
为了保护用户的人身安本,洗衣机说明书里肯定有建议要求接地的,接地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正常的不大的漏电流,可以经过地线旁路,不会作用于人体;二是当漏电流过大时,让漏电保护开关动作,避免扩大故障范围。
售后要求你接地线是正确的,除非你提供证据证明漏电大于国家标准,否则有理由拒绝服务

网友:
串个万用表量下!

哈哈。。。。。

网友B:
好像记的人体安全电流是30mas

网友C:
洗衣机是大家电,工作环境潮湿,长期使用后会有一定漏电流,要做到“绝对”不漏电是不可能的。
国家标准是3.5mA,这个电流一般是安全是,但已有刺疼感,很不爽。
为了保护用户的人身安本,洗衣机说明书里肯定有建议 ...
引用 网友A:

那我可以选择不买洗衣机,送到洗衣店,或者购买纳米材料的衣服。

网友D:
干嘛那么实在,就说接地了,漏电开关总跳。自然就上门了。

网友E:
为了自己和家人,还是应该接地的

网友F:
我家老房子,也是没有接地线,进户处就没有接地的地方。
买了洗衣机,没有地方接,接水管了,那时候的水管全部是镀锌管子。
那也是不标准的接法。
现在水表换一户一表,进户水管是PVC了,看样子麻烦了,还是把那个接水管的地线去掉安全了。
看样子,进户总闸还得串一个漏电保护器。
以前的老房子,都还没有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G:
看看瑞萨公司的洗衣机控制电路。K1闭合时L1直接将市电AC220V的火线接入+5V单片机控制电路中。洗衣机年久失修朔料外壳老化破损漏水或拆卸维修等等并非太意外不触电才怪!有图有有真相:

网友A:
不用担心RC降压。80年代中期,我家刚买的飞碟洗衣机就被我拆过无数次,那时还是用发条定时器的全机械结构,220V直接加在非密封的定时器上,还有一排按钮控制直转,来回转,强弱力。面板的防水设计完全避免正常使用过程的浸水问题。
洗衣机的面板都很结实,要弄破还真不容易。电气上也是双绝缘,除非,你拿刀去划破薄膜开关。
别小看洗衣机,洗衣机是所有家电产品中最难制造的,有一种说法:能做洗衣机的厂家,就有能力造船。现代的洗衣机可以用十年而轴承不漏水,这个地方就好比船的螺旋桨轴的密封
有见过山寨洗衣机的吗?

网友H:
不用担心RC降压。80年代中期,我家刚买的飞碟洗衣机就被我拆过无数次,那时还是用发条定时器的全机械结构,220V直接加在非密封的定时器上,还有一排按钮控制直转,来回转,强弱力。面板的防水设计完全避免正常使用过 ...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没见过山寨洗衣机,这种家电产品利润比较低,敢问楼上有山寨电视机的吗,有山寨电冰箱的吗?

网友I:
主要还是看谁出错吧。。

网友J:
都是高手,路过,学习了!
现在的水管都是所料的了,相接地都不知道可以接在哪里?请问有什么建议?

网友K:
本身就是超低利润的行业,竞争又如此充分,谁还去山寨啊

网友A:
不是说没见过山寨洗衣机,这种家电产品利润比较低,敢问楼上有山寨电视机的吗,有山寨电冰箱的吗?
引用 网友H:

阁下如果想买山寨电视机,请上深圳华强北,很多山寨的平板电视。

至于电冰箱,你给我一个压缩机,一罐雪种,一个焊机,一卷铜管,一些角钢铁板,一个破轮胎,我一个星期可以给你DIY出一个完全可以工作的冰箱,只要你不怕丑,你可以抬回家去用。

但是你给我电机,皮带,角钢,我摆弄一年,我想可能也还漏水。当然了,这可能是我水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坛子里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完全用废品DIY能工作5年不漏水的洗衣机的。

网友A:
机电一体化 带水作业 想清楚再下结论吧

网友L:
直接说接地了,不就得了

网友M:
你不接地  怪不了别人

网友:
不是说没见过山寨洗衣机,这种家电产品利润比较低,敢问楼上有山寨电视机的吗,有山寨电冰箱的吗?
引用 网友H:

俺见过用老式电脑改成的电视。。。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把接地接在金属水管上的作法是缺德作法。万一这水管带电,用的人一命归西

网友O:
这不算悖论吧
就像是在说
不开电源,怪新买的洗衣机不能工作....

网友P:
j接地就是为了保护,但是安规对漏电流是有限制的。如果你能测量漏电流并确认已经超标,可以先向技术监督部门投诉或者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网友Q:
回复 网友N:
水管接大地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