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神马原因啊?

楼主(2012-08-03):
我这个三角波发生电路
希望得到150khz峰峰值为2v波形,但是用具体器件不能出来,但用虚拟器件就可以出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2012-09-25):
哎,身为斑竹,推荐你去别的版块求助,感觉实在很没面子,很没成就感啊
深感自己硬件的匮乏

小伙子,去侃单片机吧

网友B:
不知道搞成的硬件是个什么样子,仿真固然好用,不能依赖呀,先把硬件搞出来,再调试正弦波,再调三角波,一步步往后查呀,如果没有正弦波,肯定是前级没有起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