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 继电器消弧

楼主(2012-08-03):
想用RC并在继电器触点上,或者并在负载上。假如并在继电器触点上,会不会在常开时对后面负载有影响(认为相当于电容降压了)?这个电阻和电容选择多大的合适(Imax=5A,有一倍余量)?电阻的功率要多大的?按计算的来,得多大的功率才能满足!

网友A:
并接负载端

网友A:
0.1UF/630V CBB电容
100欧姆/2W
差不多

楼主:
并接负载端
引用 网友A:

并接负载端。等于零线火线间搭了一路RC啊,是吧?

楼主:
0.1UF/630V CBB电容
100欧姆/2W
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篇文档,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的R大概在1k欧。

网友A:
刚Q小聊下:
我建议你先搞明白:为什么要灭弧?为什么产生弧?以及继电器为什么挂了?
挂在哪个触点上?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挂了,挂在哪个触点上自然是不知道的,实验是同事做的,驱动电路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有问题也就是线圈部分没加续流,但是却不是线圈坏了。灭弧是怕电离破坏触点,至于为什么要加,当然是出于保护的考虑。有没有必要,那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喽。

网友B:
反接二极管

网友C:
加续流二极管  学习了

网友D:
如果电路有过零信号,可以在过零点吸合/断开继电器。

网友E:
消弧的办法最好是电压过零点时继电器闭合或者释放,注意要计算进继电器动作时间

网友F:
感性负载吧,我也在头疼那,不加rc吧继电器坏不坏不说,干扰太厉害。加上rc吧rc老是坏

网友G:
选择继电器时,触点电流余量多留些。最好给继电器厂家讲明你负载性质,不同的负载对应触点都不一样的。继电器触点在切换负载时有弧是正常的。除非触点在真空或是油里切换弧才不会产生。
加rc吸收弧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负载是交流,通过检测过零时给继电器线圈切换指令理论上可行,但继电器有动作时间及触点抖动,以及同批继电器吸合时间与抖动都异同,同一继电器在驱动电压不同时的时间参数都不一样。一般不容易做到零点切换的。要继电器一至性极好,驱动电压一致才行。
如果是直流感性负载在触点二侧并二极管可以减小弧光对触点的损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