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F2232做产品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下图是用的电路图,A点和B点是我外部接入电路的接点(也就是说我使用这二个点把红框内的电路接入),现在我想通过IO口来判断红框外部电路接入后是否按键按下,并判定按键是否松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判定的时候不准确,我使用的判定方式是把IO口设置成输入高电平,判定IO口高低电平来做判断的,但是不成功,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量下按下和松开IO口的电平

楼主:
这个电路别人用过能实现功能(特别说明下,在P4.4和电阻R1之间对地接了0603封装的电容),我现在想用,但是测试是有问题的,所以想各位指点下,我把P4.4口设置成(P4DIR=0X00;),(P4REN=0XFF;),(P4OUT=OXFF;),按照道理是能读到外部脚的状态变化的,但是现在一直为低,我量拉低后的电压是1.67V,说明下,1.8V电压那个是绿色LED,1.5V电压那个是红色LED;还有我想问MSP430F2232的P1和P4口是不是都有比较功能,我查的资料不明确.

网友B:
楼主这开关按键的电平怎样,单片机的识别是有界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