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霍尔电压传感器设计一个检测电路,出现了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3):
HNV025A型是利用磁补偿原理的一种霍尔电压传感器,其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我用来检测一个正弦交流电,其频率为400HZ,幅值为5V。我的目标是,用来检测交流电,使其输出也是5vd 正弦交流电。我这样做是为了检验一下该霍尔传感器。输入端检测电阻我接的是500欧姆。其根据是, “初级电阻Ri:为使传感器达到最佳精度,应尽量选择Ri的大小,使输入电流为10mA”因为我输入电压为5V的正弦交流电,所以初级电流Ip=5/500=10mA.又因为匝数比为2500:1000.为了使输出为5V,根据公式NP·IP=NS·IS。,可以算出次级的电阻Rm=200欧姆。所以,预期的结果就是,输出为400hZ,幅值为5V。但是,实际输出的频率为400HZ,幅值却为1.18V。这是何解呢??

网友A:
好好看手册

不适合测量10V以下的

Ri多少?

网友B:
电压霍尔有几百欧内阻的,用表量一下初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