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误编程吗?谢谢

楼主(2012-08-03):
请教大家:
MCLR引脚有电平变化、或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编程的引脚PCPD引脚(配置为编程口)也有电平脉冲的情况下,会不会误编程???因为我要把这3个口线从壳子
里引出,方便编程,并且是复用其他功能的。
我想在ICD2,3编程时,是有通信协议的,应该不会误编程吧。
上面3个口线在正常使用时,都有可能是数字脉冲信号,我把PCPD用做通讯端口用的,
MCLR用于输入电平变化指示用的,会不会误编程,异常呢?

网友A:
不会误编程

但要考虑安全,是否可能被干扰,线能短就短点

网友B:
MCLR需要13V电压触发,还是不容易撞进去,但是你要说100%,没有人敢给你保证。要引出来的,做好ESD防护,能弄进编程状态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概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