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T12要绝缘吗?

楼主(2012-08-03):
昨天把热水器拆开看了一下。
它的电脑板上有个 LM340T12,估计功率较大,用螺丝拧在金属外壳上。
但是在它和金属外壳之间,又专门垫了个塑料片,起绝缘作用。
请问为什么要绝缘呢?没有塑料片,散热效果不是更好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叫:绝缘导热硅胶片(又名散热绝缘硅胶片、散热胶片、导热硅胶布)是以硅橡胶为基材、玻璃纤维布作为介质经过特殊工艺生产而成的布状导热绝缘制品。绝缘导热硅胶片、散热绝缘硅胶片、散热胶片、导热硅胶布因其优良的导热、绝缘、厚度可选、方便施工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等行业。使用时,根据发热界面的大小以及间隙大小选择不同厚度的导热硅胶片裁切,安放在发热界面与其组件的空隙处,起传热介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