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击与长击的区分

楼主(2012-08-03):
如果一个按键既要有长击功能又要有连击功能,该怎么区分比较好?
当然短击与长击需要实现的功能不同,而连击只是完成多次短击的功能。
如:闭合时间1S以内为短击;1S~2S为长击;2S以后为连击(连续的短击),每隔0.2S一个(短击一次) 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增加个计数器即可,有键按下定时加一,没有清0,大于2S,赋值2S-连击周期。。。

网友B:
检测两次释放的时间

网友C:
检测两次按键间的时间,按键之后开始计时,超时后执行按键程序。

网友D:
一般连击都是用来设置参数的+-,设置的时候应该不用判断长击的问题,未进入设置时,只有长和短,不存在连击的问题

网友E:
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按你的定义)
短击和长击都是在检测到松开后才出来的
连击则是当计时大于2s后没增加0.2s处理一次直到松开

网友F:
其实楼主都知道咋做了。我给楼主的建议是:先把思路捋一捋,捋顺了,就用代码把自己的思路写出来。

楼主:
按照上面的方法已经实现,现在是所有按键都有短按,长按,连按功能,但是如果需要其中几个键有长按或者连按功能,有的键只有短按功能,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G:
把软件定时器用好就可以了!

网友H:
建議LZ使用按鍵離開的方式判斷短擊.長時間按下作為長擊的判斷方式

楼主:
已经有更好的思路来解决了,谢谢!

网友I:
看看匠人手记之按键漫谈吧。

网友J:
我觉得,键都是支持短击的,至于长击与连击,每种键只支持其中一种就行了。。。

网友K:
我常用的按键扫描子函数

网友L(2017-06-12):
引用 网友K:
我常用的按键扫描子函数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