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LED点亮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dsPIC30F4011的单片机,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2个LED灯点亮,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通讯没问题,却灯不亮。
控制LED的主程序是这样的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232();                         //调用RS232口初始化函数
for(i=100;i>0;i--);               //延长时间以保证可靠初始化
LATB = 0xFFFF;
TRISB = 0xFFFC;                   //RB0,RB1脚为输出
while(1)                          //等待中断
{
   switch (rxdata1)              //rxdata1为接收数据缓存
    {
     case 0x01:LATBbits.LATB0=0;
               LATBbits.LATB1=1;break;     //RB0亮RB1灭
     case 0x02:LATBbits.LATB1=0;
               LATBbits.LATB0=1;break;      //RB1亮RB0灭
    }
  delay();
  }
}

这样的结构能实现灯的控制吗?

网友:
最近也在学,有木有高手解答下呀

网友A:
理论上结构就是有个解析程序,不过你的怎么没接收中断程序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通讯没问题”只能保证上位机可以发送数据到下位机,不能保证下位机把数据正确解析。
应该在接收串口数据处设断点看上位机发数据以后下位机有没有进断点,接收数据后有没有改变rxdata1的值。

另外如果两个灯都不亮的话,把LATB改成PORT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