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ds1302 +lcd1602程序哪里错了,只能显示不能走。

楼主(2012-08-0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 ;
sbit ACC7= ACC^7;
sbit ACC0= ACC^0;
sbit rs=P3^5;//1602 引脚
sbit wr=P3^6;
sbit e=P3^4;
sbit rst=P3^3;         //1302引脚
sbit sclk=P3^2;
sbit io=P2^4;
uchar code table1[] = {0x00,0x00,0x00,0x05,0x00,0x00,0x00};
uchar code week[][3] = {{"SUN"},{"MON"},{"TUE"},{"WED"},{"THU"},{"FRI"},{"SAT"}};
uchar data line1[] = {"2012/07/30"};
uchar   code table2[] = {"0123456789"};
uchar data line2[] = {"00:00:00"};
void lcd_busy_wait() //CD1602 忙等待
{
   rs = 0;
    wr = 1;
    e = 1;
    P0 = 0xff;
    while (P0&0x80);
    P0 = 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com(uchar b)
{
    lcd_busy_wait();
rs=0;   //根据时序图
wr=0;
P0=b;
delay(1);
e=1;
delay(1);
e=0;
}
void writedate(uchar b)
{
rs=1;    //根据时序图
wr=0;
P0=b;
delay(1);
e=1;
delay(1);
e=0;
}
void init()  //初始函数1602
{
wr=0;      //写
e=0;
  delay(15);
write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口
delay(5);
writecom(0x38);
  delay(5);
writecom(0x38);
     delay(5);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8);
     delay(5);
writecom(0x0c);   //设置开显示,显光标,光标闪烁
writecom(0x06);    // 写一个字符地址指针加1
write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void writebit(uchar q)//1302写一字节
{
uchar i;
    ACC=q;
for(i=8;i>0;i--)
{
     sclk=0;
  io=ACC0;

        sclk=1;
        ACC =ACC>>1;
}
}
uchar readbit(void)//读一字节
{
uchar i;
  for(i=8;i>0;i--)
  {

    ACC7=io;
    sclk=0;
ACC7=ACC>>1;
    sclk=1;

   }
  return(ACC);
}
/*uchar  readbit()//读一字节
{
uchar i,date;
delay(2);
for(i=0;i>8;i++);
{
  date>>=1;
  if(io==1)
  date|=0x80;
  sclk=1;
        nop;
      nop;
   nop;
  sclk=0;
  delay(2);
}
return(date);
}
void writebit (uchar q)//写一字节
{
   uchar i,num;

for(i=8;i>0;i--)
{
  sclk=1;
   nop;
     nop;
  nop;
  num=q;
  io=num&0x01;
  q>>=1;
  sclk=0;
}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uchar date)//往1302写入数据
{
rst=0;
    nop;
    sclk=0;
    nop;
    rst=1;
    nop;
    writebit(add);
    writebit(date);
    sclk=1;
    rst=0;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从1302读取数据
{
uchar date;
    rst=0;
    nop;
    sclk=0;
    nop;
    rst=1;
    writebit(add);
    date=readbit();
    sclk=1;
    rst=0;
    return(date);
}
void set1302(uchar *a)//1302初始化
{
uchar i,add=0x80;
write1302(0x8e,0x00);//禁止写 保护
   for(i=7;i>0;i--)
   {
write1302(add,*a);

     a++;
       add+=2;
   }
    write1302(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
void get1302(uchar table[])//将1302读取的数据存到数组中
{
uchar i,ad=0x81;
    for(i=0;i<7;i++)
    {
       table[i]=read1302(ad);
       ad+=2;

    }
}
void display()   //1602显示
{
    uchar a,i,j;
    wr=0;
e=0;
    writecom(0x81);
lcd_busy_wait();
    for(a=0;a<10;a++)
    {
  writedate(line1[a]);
        delay(5);
    }
    writecom(0x80+0x0c);
lcd_busy_wait();
    for(i=0;i<3;i++)
     {
  writedate(week[k][i]);
  delay(5);
     }

    writecom(0x80+0x43);
lcd_busy_wait();
    for(j=0;j<8;j++)
    {
        writedate(line2[j]);
  delay(5);
    }
}
main()
{
    init() ;
   set1302(table1);
    while(1)
   {
    get1302(table1);
    line1[2]=table2[table1[6]/0x10];
    line1[3]=table2[table1[6]%0x10];
    line1[5]=table2[table1[5]/0x10];
    line1[6]=table2[table1[5]%0x10];
    line1[8]=table2[table1[4]/0x10];
    line1[9]=table2[table1[4]%0x10];
    k=table2[table1[3]%0x10]-'0';
    line2[0]=table2[table1[2]/0x10];
    line2[1]=table2[table1[2]%0x10];
    line2[3]=table2[table1[1]/0x10];
    line2[4]=table2[table1[1]%0x10];
    line2[6]=table2[table1[0]/0x10];
    line2[7]=table2[table1[0]%0x10];
    display();
    }
}

网友A(2014-09-22):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呢?求教,第一次玩LCD1602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呢?求教,第一次玩LCD1602的

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