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读写堆栈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我在PSOC里用加了一个E2PROM模块,设置了起始块127和大小64,并将flash表里相应位置改成了不保护(可写)状态,但我在程序里用E2PROM_bE2Write来写值,为什么返回的都是-2,也就是说我堆空间不够,我设的E2PROM大小64字节,只写1个字节也不行,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的提示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要写一个字节,一次写64字节,否则写一次需要100多bytes 堆栈。估计你用的片子RAM 不大。

If Flash Memory is Plentiful (Efficient use of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