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连接问题

楼主(2012-08-03):
我在使用STM32(带MAC)+ DM9161(PHY)时,
用网线连接到电脑上,电脑上的连接状态为:100Mbps, 可操作。电脑没有收到数据包。一段时间后提示连接受限。
当拔出网线时,电脑上的连接状态为:1Gbps, 不可操作。 (千兆网卡)

根据以上是否可判断STM32与电脑的物理链路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电脑网卡为DHCP,当然是拿不到IP连接受限。

根据以上是否可判断STM32与电脑的物理链路没有问题?

至少PHY与电脑连接起来了。

网友B: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同意2L所说。
另外,不必那么麻烦,判断STM32与电脑的以太网物理链路有没有问题,直接看以太网插座的绿色LED链接灯是否常亮,一般就够了。

楼主:
连接灯或连接状态是以什么为依据?
PHY检测到电平有变化还是有数据的交互?

楼主:
如果我的板接交换机,交换机上没有接其它设备,我的程序中也没有发送数据,但交换机上的灯不停闪烁,这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我的板接交换机,交换机上没有接其它设备,我的程序中也没有发送数据,但交换机上的灯不停闪烁,这是否正常?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发,不代表协议栈没有发。有些协议栈会自动发送老化数据的。
如果只是交换机也不会发数据,但不排除有些交换机内部有探测老化程序。

我一般调以太网驱动程序时都加了dump,可以在需要时打开。

网友D(2012-09-03):
你可以尝试下找下ID··看能否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