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电源为什么老是弄一堆电容,电感

楼主(2012-08-03):
本人模拟电路相当烂,不懂这些,我看见都是0.01uF 的电容,就是滤波一个就够了,你弄一堆电容并联,电容并联本人又是电容串联,那不是等效一个大电容了,大电容又不能滤波,我理解大电容就是缓冲电压的,还有就是电感,我也不明白,也是滤波吗,一个电源弄的那么麻烦,希望大牛和我一样的小菜都来说说。谢谢。:) 还就是0欧电阻,说的是数字和模拟分开,一头雾水。

网友A:
多个电容并联是为了减少等效电感,使它的低阻抗的频带更宽。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是为了不让数字地的噪声传递到模拟地上,因为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差。不过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最后还是要共地的,所以需要单点相连。

网友B:
反过来试验下,把那些个电容逐一去掉,每去掉一个就测量记录下电源输出端的纹波、噪声、瞬态响应,最后做对比,你就能明白那些的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C:
不同的电容有不同的特性,多个并联就是相互取长补短。

网友D:
1、这种用法常见于开关电源部分,作用是高频滤波;2、多个电容并联主要是为了降低电容的等效阻抗,因为并联;3、用小容量的陶瓷电容代替了电解电容,增 加了寿命;4、电解电容的寿命只有几千小时,而陶瓷电容的寿命有几十万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