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级联整形出现问题

楼主:
利用multisim仿真,单独的二阶滤波仿真输出正常;单独的比较器整形,和施密特整形,仿真输出也算正常;但是将二阶滤波输出直接连到比较器的输入端级联,仿真输出结果很不理想;
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二阶滤波仿真结果图(上面是信源信号).png (26.43 KB )

二阶滤波仿真结果图(上面是信源信号).png

网友A(2012-08-03):
信号源的频率各不相同,电路参数没变

楼主:
信号源的频率各不相同,电路参数没变
引用 网友A:

我调成同频率的信号源输出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的有源LPF本身就不稳定的,Q值高了,去掉R4,

楼主:
楼主的有源LPF本身就不稳定的,Q值高了,去掉R4,
引用 网友B:

MCU52说的对,品质因素Q高;我品质因素出问题。但是按理说,减小品质因素理应是增大R4的值而不是去掉R4;不过我先按你说的,去掉R4此时LPF输出就不在是滤波,而是整形了;

楼主:
楼主的有源LPF本身就不稳定的,Q值高了,去掉R4,
引用 网友B:

我增大R4的值此时Q≈0.5;输出是真依然严重;

网友B:
1,去掉R4和增大R4是差不多的。
2.你输入都超过供电了,
3.不要太相信这个软件了,

楼主:
1,去掉R4和增大R4是差不多的。
2.你输入都超过供电了,
3.不要太相信这个软件了,
引用 网友B:

输入怎么超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