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 我需要的是渔 不是鱼

楼主(2012-08-03):
学嵌入式好几年了,一直在看一些书籍和别人的工程程序之类的,但现在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最近想动手做一个小的嵌入式系统,但不知如何着手,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想做个“温度监控系统”,初步想这样,使用ARM7的芯片,移植UCOS,采集来的数据可以通过无线发送到PC机,(实现自动发布微博温度消息)。现在主要实现前面的部分,要考虑使用哪一款芯片,存储器等。我只知道要考虑芯片的各个参数,但我不知道做这样一个小系统,我需要多大RAM,ROM等等去确定我需要怎样的芯片。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接的各种电阻电容等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
不知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我该如何入门?

网友A:
STM32f103RBT6 FLASH:128K,SRAM:20K.够用了,无线买现成的模块,具体参数可以找找开发板的资料

网友B:
等待详细点的解释  学习

网友C:
牛刀杀**  你会陷入细节中的

网友C:
1.搞清楚系统的输入输出,进行数据流分析
2.搞清楚系统的用户UI,进行控制流分析
....
我感觉你如果都还不知道这个系统从何入手
那还是建议你找一个你可以驾驭的小系统去实现

你说的这个“微博温度发布”,我就觉得不靠谱
你要上下位机通吃吗?

网友C:
“微博温度发布”
简单的功能,牵扯的技术却多了去
这个让我都不知如何发言了
你这个下位机简单得很,上位机恐怕要折腾半年

网友D:
楼主是想“把东西做得很牛X”,但是正确的做法是,选择合适的方案就可以了,你跑操作系统?人家找个10脚的PIC16,汇编裸奔都做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主要是不才没实际项目经验,所以连问题都成了笑话~ 还希望看见的大哥们指点下如何操作,我只是想练习下UCOS做个小项目出来。

网友E:
呵呵,坐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