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香水城 系统启动USB没有办法识别

楼主(2012-08-03):
想用STM32F107VCT6 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0=1,BOOT1=0),通过USB下载程序,遇到一个问题,不管我用8M晶振,还是25M晶振都没有办法识别,通过MDK监控最后CPU停在了,使用内部时钟,24M。而且通过监控后,发现107VC整个运行过程中只对外部晶振25M进行过配置,而8M和14.576M貌似都没有配置过。
请使用过系统模式通过USB下载程序的,指点一下迷津。boot固件版本是2.0,通过读取0x1FFFB004 值为0x1FFFE945 确定的

另外使用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0.0的dfu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同样的电路用STM32F407VGT6就可以正常的识别,难道STM32F107VCT6没有系统存储器模式下的DFU吗

网友A:
印象里 STM32F107 支持多种bootloader的方式(串口、USB 之类,USB和其它方式似乎是互斥的),或许LZ需要检查一下 所用的STM32F107VCT6系统存储器模式支持的是哪种方式,是否确实支持USB/DFU。

网友B:
你可以去ST官网下载AN2606:STM32™ microcontroller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所有和STM32全系列芯片的SYSTEM BOOT相关的信息,包括时钟,配置,协议和局限性都在文档中做了说明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167594.pdf

楼主:
问题找到了。STM32F107 2.1以前的版本USB模式下载程序时,把PA9 设置为推挽输出,而且ODR相关的位设置为0,而我把PA9通过一个电阻拉倒3.3V,所以PA9输出电平为0,而USB_OTG_FS需要PA9为高电平才能给够实用。

另一个问题,实用DFUSe demo 只要读取STM32F107VCT6的 option byte 电脑一定会死机。XP和Win7的电脑都是必死。XP 是中文版SP3 Win 7是 中文版SP1.不知道是系统原因还是,demo软件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