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新手求助,vhd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2-08-03):
ise12.4

先打开软件,然后在里面可以打开vhd文件

如果不打开软件,直接双击vhd文件,则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

另外,昨天晚上还可以双击vhd文件打开的,今天上午过了一会就不能打开了

还有,vhd文件的图标都变了。。。

求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昨天晚上打开VHD文件时使用的什么软件呢?

楼主:
都是用的ise12.4
另外,大家能推荐比较好的书吗?
我是新手,刚学ise和fpga,对好多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好多东西也不知道是气什么作用的。
有没有什么好书推荐给小弟啊?谢谢啦

网友B:
你安装别的软件,更改了默认的打开方式。

网友C:
补充:VHD可以用各种编辑器打开,XP系统自带记事本也可以打开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D:
或者在属性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B:
不用重装,直接修改打开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