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mpmc vfbc仿真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03):
xilinx mpmc  vfbc仿真的问题

(1) VFBC的写命令接口,当给出VFBCvfbc0_cmd_reset信号以后,reset信号将清空命令FIFO,命令FIFOfullalmost_full信号按道理说应该为0才对, 可实际上命令FIFOfullalmost_full信号一直为1。如下图:

(1) VFBC的写数据接口,当给出VFBCvfbc0_wd_flush信号以后,flush信号将清空数据FIFO,数据FIFOfullalmost_full信号按道理说应该为0才对, 可实际上数据FIFOfullalmost_full信号一直为1。如下图:

网友A:
没有读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写都有时钟 就是上面图中的clk

猴哥 俺还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滴 呵呵

网友B(2015-12-11):
引用 楼主:
3# GoldSunMonkey
读写都有时钟 就是上面图中的clk

你好,我最近在做MPMC VFBC的代码,请问下这个怎么去仿真,有相关的文档或者程序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应该有ug可以看的。去官网上找找即可